SRH14 H470芯片组 SRJAU HM470这两个芯片能否代换?

楼主(2023-10-11):
战神的
笔记本
十代I5 南桥碎裂, 手里有一个SRH14 炸裂的SRJAU 这两个是否可以带? 查了一下资料,H470 好像是不能超频了
笔记本
芯片
资料

网友:
台式机桥装笔记本?值得一试

网友:
我认为日后再说 值个球装上去不需要多少时间

网友:
植株 焊上后 不能使用!! 电流 在二百多毫安 写原厂ME一样 不能代换

网友:
换了个桥好了一会儿又炸咯 测量 桥1V 桥的1.8V 正常 待机3V5V也正常 不知道啥原因,又炸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