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FX86FM笔记本键盘时灵时不灵

楼主(2023-10-11):
要么是全部管用,要么就是全部不管用,有时进系统之前好的,一进系统就不灵了,有哪位大神知道原因吗?系统里面键盘驱动正常的。确定键盘本身是好的。键盘灯都是正常亮

网友:
换硬盘换系统试一试

网友A:
跟键盘有关的,多数就是EC和BIOS的问题呀,你先去折腾一下这两个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跟键盘有关的,多数就是EC和BIOS的问题呀,你先去折腾一下这两个吧

BIOS刷过了,怀疑EC问题,键盘本身不可能一个键都不管用,换了个EC就出现这个问题了,之前没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