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boss里的me这么多开头文件

楼主(2023-10-11):
这boss里的me这么多开头文件。是选第1个吗?

网友A:
你把BIOS传一份上来,看看你是不是搞错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把BIOS传一份上来,看看你是不是搞错了

你看下,我再看了一遍还是这样。

www.chinafix.com迅维网_华硕独显P3540FBR .0 - 副本.BIN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看下,我再看了一遍还是这样。

我看了一下,你这个ME版本是12.0.35.1427,你如果使用winHE搜索,那就不是搜索202080,应该是搜索244650

网友:
你想用winhex进行合成这款电脑的ME,恐怕是会出问题的,建议你用这套B站的教程去搞   自己去下载学习

网友:
你用winhex合成这款BIOS,基本上会用不了,你合成之后检查一下结构就知道了,祝你好运咯

网友A:
教程涉及的工具我也传一份给你,你放在C盘根目录运行才不会报错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教程涉及的工具我也传一份给你,你放在C盘根目录运行才不会报错

学习了,谢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