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AINPWON 被低了,这个PD4不装会不会有什么影响?

楼主(2023-10-11):
笔记本型号 thinkpad X395
故障:3V偏低,最后查出来是MAINPWON 被低了

断开PD4电压恢复正常,开机点亮,这个地方是干嘛用的?不装PD4 行不行?

网友:
这个虽然是稳压二极管,但是在这条线路 上其实就是起普通二极管的作用呀,

网友(点评):
不装PD4 行不行

网友:
主板温控保护电路(PRT检测各点电流,电流过大,温度升高,PRT电阻变大,当PQ617 2脚的电压超过0.7V 时导通拉低MAINPWON进行保护)

网友:
这么多电阻 温控电路吧

网友:
应该是温控吧:kaixin:

网友:
这个电路简单,查那些温控电阻就行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