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TX307短路,BLNO每次都拆到最后几个才排除短路

楼主(2023-10-11):
       12V短路,先检测核心,显存各个电压阻值,都正常。
       经验大概率核心供电击穿,芯片BLNO,有10路供电,其中5路的12V阻值0,一个一个拆,拆到第五个,阻值恢复,没有一次不脸黑,

        有什么办法不拆就能判断好坏?

       阻值恢复正常,芯片补回去,核心电压不出,测量1.8V正常
        测量核心供电主控UP9512R 36脚EN为0,
EN被拉低了,原因是THERM_OVERT这个信号为低电平,这是核心出来的电压,是起到保护作用,当检测到电压异常时,就为低电平,关闭核心供电,那估计是没装好,把BLNO有装了一边,供电恢复正常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一个帖子内容分成5个帖子发,真是骚操作。

哪知道啊,卡住了,点了几次发布,就这样了

网友A:
一个帖子内容分成5个帖子发,真是骚操作。

网友:
尝试更换EC

网友:
短路快速判断故障点直接烧机,上热成像辅助定位短路发热点

网友:
我用热成像也烧不出来

网友(2024-03-06):
为什么要取芯片呢?直接取供电电感不更好吗

网友:
需要更换的芯片 从哪儿买啊

网友:
先观察啊,有些会爆一些小珠子出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