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3-10-11):
联想t420待机0.012按开机键没反应,之前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还做过系统,现在彻底不开机了,插上电池电流一点一点变大,最后达到1.5左右就给充电器拔了,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方面的话经验?
不开机
联想

网友:
你用示波器测量一下3 5v的大电容是不是滤波不良,你换掉试试,另外,你也没有透露主板电压情况,不好帮你判断啊

网友:
像这个板子你要是不会修的话最好直接换主板,也就130元而已,单独买芯片买回来还可能修不好,换主板更直接,老款电脑都可以直接换主板,没必要花那么多时间去折腾

网友:
这种一般是进水腐蚀造成的 多观察看

网友:
换板子来得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