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华硕Z87i-pro这一块的点位图怎么看

楼主(2023-10-11):
点位图看不到CPU供电点位,怎么看

网友A:
你这CPU那边 插拔的吗   ?  估计得另外找点位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这CPU那边 插拔的吗   ?  估计得另外找点位

这个不是插拔的 供电就是固定在顶上的

网友:
第一次见这样的供电

网友:
正在学习,我也想知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