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150M PRO-VD MS-7996 VER:1.3 不触发,不亮机,+cpu亮红灯,不跑码,怪事、奇怪问题

楼主(2023-10-11):
B150M PRO-VD,MS-7996 VER:1.3
故障现象:不触发。

1、测量待机条件,PWRBTN(3.3V正常),当测到RSMRST(3.3V)正常时,短接一下开机针,触发了,开机了,卡+CPU红色灯

2、测量开机电压,没有CPU供电,其他电压都正常,测了一下2个晶振电压正常,然后关机再开,突然能跑码了,CPU供电(1.1V)正常,亮机了!奇怪的是VGT 1-2相供电没有0V,还亮机了,这么奇怪真是见鬼了!
3、这个以前出过2次问题了,第一次是自己好,第二次是电子没电换了个CMOS电子好了,这是第三次,测量一番好了!估计以后还会坏!这绝对是鬼怪,没个金锣大仙的法力估计治不住这鬼怪了!求大仙了!

网友:
这个当然先刷bios

网友:
亮CPU红灯是CPU供电没出,   大部分是分压问题

网友:
CPU电源管理IC那里有个跳针,短接下。看有没有预加电压;集显电压亮后不一定有。把CPU电源管理IC 补焊后有惊喜。

网友:
感觉像是时钟部分有问题

网友:
可以看看CPU的金手指,

网友:
以前遇到过类似的故障,修了半个月,是待机3v稳压芯片分压电阻变质,风枪一吹就好

网友:
大部分是分压问题

网友:
关于VCGT这个电压没有,给你个准确解释,VCGT为集显供电,要识别CPU后跑码过内存后才会有

网友:
有些板的VCCGT有时的电压是非常低的。测不到是正常的,能显示就好。

网友:
怪事已经找到!奇怪问题已经解决!
1、有时能触发有时候不能触发,细心观察发现插ATX电源接口的时候,诊断卡3VSB灯闪烁,分析:电压时有时无会闪烁,后级元件时好时坏拉低3VSB?3VSB去往地方可多了,这可不好找。有时候靠的是运气,和人生一样运气好机遇好就少累点,发现有个电容腐蚀了,时好时坏。 这个电容是3VSB的开启信号,坏的时候无3VSB,桥有检测3VSB的过流检测信号OC#有过流就会保护,不触发。
2、VGT电压,就是没有的,点亮也没有进系统也没有,只有在看电视,测试显卡的时候电压会上去0.8-1.1V,是正常的。谢谢大家的讨论和解答!都很有帮助!非常感谢!

网友:
现在维修还不如换板啦,H310以下,直接换,新的二手的,一片加安装人工赚个120就行,装系统另算。折腾半天浪费时间,老板们又不缺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