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-71-NH500-D02B不触发不出DD_ON维修

楼主(2023-10-11):
1、接机,同行说进水,最严重的部分在EC、内存供电与读卡器附近。
2、清理后上电,仅有3V没有5V,此机器5V为按下开关后产生,受控于DD_ON,该信号来自于EC。
3、按下开关后,+3VA测量仅有1.4V左右,这是典型的DD_ON与SLP_SUS#信号没出的故障。
4、测量EC脚位开关有反应,排除通病故障八角管与DD_ON#信号通病的六角管。
5、尝试更换EC故障依旧。测量EC条件发现EC_RSMRST#信号为低,当然该信号任然为按下开关后才会有。
6、继续测量发现Q46的B级为低电平,正常此处为高电平。此处也位于进水的读卡器附近,测量发现R427腐蚀阻值变动,更换R427,成功触发。

网友A:
水贴是把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补一张美丽的亮机图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水贴是把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哪里水了,这个DD_ON,全论坛没有写详细的,我这个写的又简介又直接,直通心灵。

网友B:
我就喜欢看这种简洁明了的帖子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就喜欢看这种简洁明了的帖子

多谢吴总捧场,我不喜欢写太多中间绕弯子的过程,直接点明结果。

网友:
尝试更换EC

网友:
学习一下,初来乍到

网友:
上次遇到一个,也是不发ddon

网友:
写的非常详细,我能看懂谢谢楼主

网友:
写得非常好,谢谢分享

网友:
进水电脑维修一定要看,发现腐蚀

网友:
修道过DD on不出的,有修好的,也有没修好的,你所说的通病是哪

网友:
感谢分享,写贴不易

网友(2024-05-21):
这个要是设置一个精华帖,还可以收费,但是这样简单明了的说出来,就有人发表意见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