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联想ThinkPad E480 不触发维修

楼主(2023-10-11):
接手一台联想ThinkPad E480 故障为不触发,接上维修电源,待机电流为61ma,按压电源开关,电流轻微变动成57ma,拆开主板检查发现主板只有PU201产生的3.3vLDO,其他电压均未产生,检查ec IT8996e +3Vl正常 110脚有开关触发电压,83脚econ无3v输出,再检查108脚acin信号正常,于是怀疑ec损坏,查阅论坛关于EC IT8996e的资料发现大部分都说芯片有程序,必须用剪版芯片,如果用写了程序的新芯片可以触发点亮但是要报错,还需要重新写入程序。于是上淘宝询问了几个商家都是这样的说法,他们都推荐用剪版芯片,但是都不保证芯片有无损坏,一旦买到坏芯片维修成本就高了,于是在淘宝继续查询,终于有一个商家保证他们全新写了程序的芯片绝不会报错,最后在他们那里订了芯片,到货后马上焊好芯片,通电主板自动上电成功点亮,屏幕显示时间错误进cmos设置后保存重启,久违的系统进度圈出现,至此维修完成。  现在想起来淘宝商家所谓全新有程序芯片,实际就是论坛里有个帖子里说的那样,根本就是没有程序的新芯片,它们都可以开机但要报错,而真正写了程序的芯片是不会报错,维修心得供大家分享。

网友A:
ThinkPad系列的EC推荐买剪版最大的原因是,厂家是把部分电脑的序列号存储在EC里,而那些能提供刷好程序的新EC的商家刷的都是不带序列号的原厂程序(猜测),其实只要能开机,刷个序列号还是很简单的,也不用拆,几分钟的事,站里也有详细的教程。所以也没必要特意去买剪版EC,良品率太低了。

网友:
有图就好了,,,,,,,,,,,,,,,,,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ThinkPad系列的EC推荐买剪版最大的原因是,厂家是把部分电脑的序列号存储在EC里,而那些能提供刷好程序的新 ...

我买的这家序列号已经是刷好了的,上机不需要任何再次刷写工作,只是序列号和原机不符,但对于过保机型也是无所谓的了。

网友:
哪个店铺买的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