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小新Air 13IML插电不开机指示灯无反应

楼主(2023-10-11):
笔记本放了一段时间没用就发现开不了机了,于是拆开以为是电池坏了,遂换了块电池结果还是没用,插充电器,屏线接口背面这个H25不知道什么玩意在发烫,很烫,烫出一点焦味了。
新电池电压正常,插上电池后电压就被拉得很低,是不是有短路啊,这玩意能自己修吗,哪里坏了,谢谢各位指教。

网友:
我建议你找一家维修店,检测一下,不要尝试自己研究。

网友:
这么描述的话,肯定是有短路的地方了

网友:
当心越搞越坏

网友:
还是送修吧,要不然问题扩大,得不偿失

网友:
自已不会修,最好送修,以免扩大故障范围。

网友:
电容坏了给我把400

网友:
非专业维修人员不建议自己搞,万一越搞越坏得不偿失

网友:
有短路先找短路点

网友:
这个是散热吧,有短路的地方

网友:
拿去维修店吧

网友:
干EC干南桥干CPU,三板斧走起

网友(2023-11-19):
进来学习!分享不易,多谢分享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