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H360M D 1.01不显示

楼主(2023-10-12):
如题
华硕H360M D 1.01不显示
有时钟,无复位。
检测CPU供电芯片 有5/12V供电,没有开启。这个好像是低电平的时候才有开启,默认接上电源是高电平没点位,通电后被拉低才有低电平。

拆掉PQ5015 和PQ5017后,开启有了。接着发现VCCIO没电压,原来是这个UP1540P 的12V供电旁边的电容微断了。
换了电容有,VCCIO电压了。还是没复位。拆掉CPU VCCRE有电压,接上CPU没有VCCRE电压
桥有出时钟,发出了PLTRST给IO了,IO还是没有复位出来。换了IO还是一样没有。
检测CPU 也发出了SVID

SVID 三个信号都有了 但是还是没复位,SVID三个都是  是1V的正常吗。。。没头绪了?

网友:
看看IO周边有没有异常

网友:
你这个是不是维修顺序搞错了啊,不应该是现有VCCIO 再有VCORE吗?你有把CPU那边拆掉的料件都装回去吗?不行的话把把版号发出来一下,我研究研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