普暗影精灵5 不出CPU供电

楼主(2023-10-12):
普暗影精灵5 不出CPU核心供电 SA管家供电也没有 ,CPU供电芯片 型号NCP81215
供电芯片的VCC 5V电压正常,EN 3.3V正常,但是就是不出供电,发现17脚DRON
是下级芯片的开启信号,DRON 开机一瞬间有,马上又消失!!!,求助各路大神 应该应该查 该芯片的什么条件?
或者有什么思路,芯片已经换了3个,现象一样~~~~~

网友:
前面电压缺少,不到CPU电压

网友:
15脚查没有,先修VCCSA

网友:
老哥加个联系方式指导一下 qq228758263

网友:
15脚我没示波器不晓得怎么查

网友:
15脚我等会测一下,我有点怀疑是焊接问题,QFn封装52脚,总感觉有脚空焊

网友:
只能根据时序来修了

网友:
复位有没有,45脚有3.3吗,看来cpu坏了

网友:
有开启大概率CPU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