飞利浦345M1C 逻辑板上一个电感接地正常吗?

楼主(2023-10-12):
单独模板测量,图片当中的电感接地有没有正常?

网友:
不正常,短路了

网友:
电感好少直接对地的,你用小电压烧一下,看有没有发热

网友:
原来就是这样的话,应该没有问题

网友:
对调表笔测试下

网友:
结果换了逻辑板好了,但是那个电感接地是正常的。好的板子上也是接地。

网友:
少见电感接地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