内存槽土法维修一看就废

楼主(2023-10-12):
一块b75主板上电卡内存,一看两条内存槽的spd供电烧断了,这可难搞,业余玩家没专业设备,于是论坛找解决方案,1.飞线内存条法,稳定简单,自用还行,转手就不便了,而且也不美观。2,拔槽换针法,操作难度大,修复效果好。嗯,就它了。

a1内存槽,操作比较容易。撬起一半即可换针。

b1,难关来了,没有操作空间,不得不整根拔掉。针脚乱了,弄了很长时间,宣布失败

网友:
这种情况,还是整条插槽更换,也用不了多长时间

网友A:
还是整条插槽靠谱,就是需要专用设备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还是整条插槽靠谱,就是需要专用设备

那肯定的。问题是业余玩家可舍不得花钱买设备。毕竟这板不值钱。

网友B:
支持业余玩家。
不知道换槽需要什么样的专业设备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支持业余玩家。
不知道换槽需要什么样的专业设备?

锡炉+专用锡槽,也不是很贵,整套下来200左右就行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锡炉+专用锡槽,也不是很贵,整套下来200左右就行。

锡就要不少钱吧。

网友:
这B75主板,小修一下还行,

网友D:
不值钱的板子,这种看到我是不会去修他的。

网友:
一看就废。。。

网友:
还是整条插槽换吧

网友:
直接换板不香吗

网友:
楼主应该是游戏玩家吧,这也行啊

网友:
用锡炉就OK了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不值钱的板子,这种看到我是不会去修他的。

维修的本质就是利润最大化,最省钱的方法才是最好的方法。

网友:
使用锡炉就是一物降一物

网友(2023-12-17):
用锡炉换插件的卡槽还是比较简单的

网友:
一看就会,一做就废

网友:
这下彻底无法转手了

网友:
弄了很长时间,宣布失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