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F卡提示需要格式化,怎么把里面的文件复制出来

楼主(2023-10-12):
CF卡插入电脑需要格式化,CF卡确定是好的。进入PE系统里面查看也是提示需要格式化。分区工具里面能看到CF里面的文件。但是不能复制出来,有没有懂的帮忙看看

网友:
复制报什么错误

网友:
没有报错,复制完提示失败文件多少 成功0.用工具备份成镜像文件出来了

网友A:
你用的如果是免费版的diskgenius ,恢复文件时就会示失败文件多少 成功0 ,原因是这个功能是收费的。找一个注册版的,就可以复制出来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用的如果是免费版的diskgenius ,恢复文件时就会示失败文件多少 成功0 ,原因是这个功能是收费的。找一个 ...

原来是这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