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7000 2020 花屏用测试显存软件报错

楼主(2023-10-12):
R7000 2020 花屏用测试显存软件报错 双显卡 AMD CPU加1650显卡 依次输入命令ls  cd 400.271_1650  ./mods gputest.js –skip_rm_state_init –short –notest 在输入完./mats –n 1 –e 10  后提示错误 Error: Can't find Pei deuice uith class code Ox30000, index 1CouId not find a uideo controller. If you are rumniny nats on 3d controller please try ./mats -34_card测试不了 这个是什么情况

感谢各位帮助 用这个命令测了几次测试成功了一次   设置成单显卡 用/mats –e 10这个命令把把都可以测 这机器每个通道都有几十的错误是正常的

网友:
你把软件发过来,我帮你测试一下

网友:
输一哈./mats -3d_card -e 10试试

网友:
拯救者20款以后的可以在BIOS里设置独显直连,独显直连测试简单点

网友:
我是来学习的

网友:
试下先输入红框的命令,再输测试命令

网友:
测试错误 命令不对

网友:
应该是双显卡,索引号不对,也就是index1的卡不是你要测试的卡

网友(2023-11-15):
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  无语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