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OC冠捷 I2490VXH/BS 238LM00026显示器通病维修求助

楼主(2023-10-12):
驱动板通病 网上包括迅维论坛也有大神发过此机型通病处理方法 仅合适板号M0C的更换J6BY和MP1471A一对IC就能解决 我手上的板号是M01  能看到图上两个箭头 上面是J6BY 而右边那个箭头是八脚的 丝印查不到什么型号  麻烦有了解过的大神指点一下 感激不尽!

网友A:
问淘宝,你懂我意思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问淘宝,你懂我意思吧

淘宝看很多遍了 也只有卖M0C板号的 手气真好给我摸到个不一样的

网友(2024-03-09):
两个都烧你测量电感,基本主芯片短路了,没必要找芯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