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打印机]
LBP2900 PLUS打印机定影膜问题。求高手解惑

楼主(2023-10-12):
单位的LBP 2900 PLUS打印机。换了定影膜一直会这里打印不出来。求高手解惑一下,。这里可以擦掉
打印机

网友:
这个位置的陶瓷片低了陶瓷片下面的塑料壳有烧变形的 或者压力辊这个位置烂了

网友:
原来是定影膜的问题,换完膜之后卡纸?估计是没装到位或者是消除静电的线没插?

网友:
不知道不要瞎说,误导别人

网友:
要么是你的粉不好,要么就是你这定影膜不行

网友:
最后我换了一个定影组件。几十块钱。啥事都解决了。谢谢各位高手解惑

网友:
路过,学习了,换定影组件解决问题了。

网友:
不会搞就寄给华宇万维吧

网友:
更换定影膜很简单的,有问题可提出,我帮你

网友(2023-11-15):
检查一下下辊,还有陶瓷片的架子是不是变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