又遇一块技嘉msq77di主板,开机反复掉电重启

楼主(2023-10-12):
据描述以前偶尔一次不开机,放几天就又能开了,这两天完全打不开了,就是反复上电重启,3.3v的大电感8r2还滋滋响…
测量得到电感对地电压3.59v偏高,对地阻值97。然后往前测发现提供输出3.59v电压的电源管理芯片apw7313供电电压为26.97v,(这板子的输入电压才19.6不知道哪里升压的)这就很不解…查资料这芯片的供电电压范围是4.5-24v,明显偏高了…是不是它输入高了导致输出的3.59也高了?
然后今天又发现用金属接触(与身体导通)电压比较器as393m的3脚也就是in+就能顺利开机。
大佬们给分析下呗,咋回事…手头找不到这板子的资料…

网友A:
apw7313供电电压为26.97v,是不是测量有问题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apw7313供电电压为26.97v,是不是测量有问题?

不会有问题,而且用金属顶住as393m的3脚开机后,26.97会降到24.03左右

网友:
这主板有点特别哦,

网友:
还有个更灵异的…刚才测试它自己又恢复正常了…反复重启也没事…而且先前测量到的3.59也恢复了3.3v,还有那个26.96v也恢复了标准的19.6v…这是为啥呢:kuqi:哪位大佬指点下…或者有这板子资料的给我份资料…现在正常也没法继续查了…但估计以后还会犯病

网友B:
电源管理芯片apw7313的资料都有了,还要啥自行车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电源管理芯片apw7313的资料都有了,还要啥自行车啊

主要是主供电19.6v怎么被升压到26.97的…很诡异

网友:
没有大佬有这板子的资料吗…:daxiao:求点位图…和原理图…电源部分的就行

网友(2023-11-21):
谢谢楼主分享,我是来学习的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