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度X8不开机

楼主(2023-10-12):
小度X8不开机
                   -------73级学员高
故障描述: 客户送修一台小度X8不开机
故障分析:根据客户描述,结合小度X8通病,初步判断为硬盘损坏
维修过程:先将小度通电,发现无任何反应。插数据线接充电头电流显示0.14A左右。将小度X8完整拆开,区别与其他型号,此款小度的屏幕用双面胶固定,需要缓慢拆下。将主板拆除,接电测试电流定在69,结合以往维修案例分析为字库损坏导致。和客户沟通,告知客户需要更换字库才行。客户原机为8G,要求升级到16G。手头没有配件,只能订货。经过几天等待字库终于到了。用风枪400全速快速将硬盘拆下。用吸锡带将焊盘拖平。加少许焊油,将新字库放置到位置。用风枪330风速40,将字库执行归位动作。接电测试开机电流已经回来了,接上屏幕测试,已完美显示。进入系统仔细测试各项功能全部正常。小度不开机故障完美修复。

网友:
这都可以修好,溜溜

网友(2024-01-10):
问一下楼主风枪吹几分钟能焊好

网友:
这玩意有数据线接口,如果有大神能搞到原厂的平台和刷机包的话,大概率可以免拆线刷的。只是现在互联网越来越不纯净了。已经不是当年资料大把的时代了,我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原厂的平台和刷机包

网友:
用风枪330风速40,将字库执行归位动作

网友:
楼主都不备份下资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