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 IH11OMS,开机不掉电,不显示

楼主(2023-10-12):
开机后不显示,不掉电,桥有电,内存电感上没有电。查到内存的电源管理芯片供电和控制正常,自举升压电容只有5V,说明没有自举升压不成功或者上管不通电,上管测量有D极12V,S极没有电,测量后Q59的S极短路。拔掉内存短路依旧存在,拔掉CPU后不短路,供电也正常,得出CPU内部模块短路。

网友:
换一块cpu试试

网友:
换了  是CPU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