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这样自学苹果电脑维修合适吗?

楼主(2023-10-12):
学习维修苹果笔记本电脑

修过一般的笔记本电脑之后,想学一下维修苹果笔记本电脑,我的思路是这样的,先看看B站网络上的苹果笔记本电脑的维修教程,然后结合点位图和PDF图纸自行分析。我自己准备的是A1990的图纸和点位,很多按理中谈到苹果笔记本不升压的故障,也就是升压是苹果笔记本工作的第一环。这样的话认识升压芯片就太有必要了,根据点位图快速找到,插图

据说这四个芯片其中一个坏掉都不会升压,也就是公共点不会有正常的工作电压

如果公共点电压正常了,那么紧接着就是充电芯片和3V 5V待机芯片要工作了

充电芯片如下:

3V 5V待机芯片如下:

这样的话我们再结合保护隔离电路和上电时序去分析,思路就清晰多了

网友:
牛,可以这样搞,

网友:
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293697-1-1.html

网友A:
道路是这个道理 可是其中的环节很多想想容易做起来难 一个t2工作就有十来步  查查还是要花费很长时间 如果有经验那修起来是很快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道路是这个道理 可是其中的环节很多想想容易做起来难 一个t2工作就有十来步  查查还是要花费很长时间 如果 ...

不错,一步步来吧,T2的学习放下一步

网友:
就和普通机器差不多大同小异。

网友:
这样搞是可以的,支持楼主。

网友:
支持楼主  我还在学

网友B:
思路清晰,不错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思路清晰,不错

谢谢吴晶哥

网友:
学习曲线不短吧?

网友C:
自学,可以去网校看视频呀,里面常见苹果笔记本时序都有讲解,然后结合图纸和实物进步一测量分析和总结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自学,可以去网校看视频呀,里面常见苹果笔记本时序都有讲解,然后结合图纸和实物进步一测量分析和总结

你说的网校是指哪个呀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你说的网校是指哪个呀??

迅维网校https://edu.chinafix.com

网友(2023-11-11):
合适,如果能报名迅维网校那就更好了

网友(2024-01-10):
感谢大神111111

网友:
正需要 感谢 纯小白一个在学习中

网友:
自学就是这样过来吧,点位图纸,看看大佬的帖子。单个芯片,待机 触发,一步一个脚印的来。

网友:
我也是自学。结合实战500来台,目前还是一知半解,但机器能修好就行哈哈

网友:
升压是不是可以用诱骗器

网友:
苹果机子难修,还没有修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