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M-B962

楼主(2023-10-12):
NM-B962 没有CPU电压  加热就有   MPS1838这个带不带程序里面  2M的电阻一端20V    另外一边1.25V  没有CPU电压的时候 也是1.25V 说明这个电阻正常 不明白的是到底是CPU虚焊了 还是主板那里问题 有没有通病

网友:
直接换芯片

网友:
这个芯片是不是有程序的 你试过没有

网友:
这个芯片的程序只分多少路供电 和有没有vccsg好像是这样 你买拆机的 都不知道是记录供电  只能买料板拆才知道供电项数是否一样

网友:
买了一个 35元 卖家说写好程序了 装上电流0.27直接没有CPU电压了 换回原本芯片电压正常

网友:
直接换 CPU 吧

网友:
把CPU 拆了 值球 拿去测试看看有没有问题

网友A:
确定 CPU 通电不显示了  U坏了 现在换一个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确定 CPU 通电不显示了  U坏了 现在换一个试试

换了U 可以开机了 不知道稳不稳定  后面会不会再出现没有U  供电

网友A:
苦呀 现在都正常了  没有声音 找不到声卡 只能看看声卡电路 南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苦呀 现在都正常了  没有声音 找不到声卡 只能看看声卡电路 南桥了

无cpu供电和无声音问题都是桥虚焊

网友:
桥问题很多

网友:
重新做一下桥试试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