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A1706升级内存改配置电阻,这操作对吗?

楼主(2023-10-12):
A1706升级内存改配置电阻,这操作对吗?

网友:
就是这样搞得

网友:
谢谢,那我知道了

网友A:
好手艺,就是这么搞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好手艺,就是这么搞

谢谢,我也是在学习

网友B:
这个方法也可以嘛?难道我改的一直都是反的吗,是有两种?

网友:
谢谢楼主,我的好好学习一下,自学太慢了

网友C:
0 3 4是低电位   拆了变成高电位了 ,也不知道哪里这么多赞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0 3 4是低电位   拆了变成高电位了 ,也不知道哪里这么多赞

哈哈,其实发这个贴就是为了等待真正的高手出来,只有高手才知道这里面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0 3 4是低电位   拆了变成高电位了 ,也不知道哪里这么多赞

感谢阁下出面指点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方法也可以嘛?难道我改的一直都是反的吗,是有两种?

你的方法没错哦,这个帖子之所以发出来就是为了等你这句话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你的方法没错哦,这个帖子之所以发出来就是为了等你这句话

嗯,三星颗粒很少用,有的照图纸改了也不行,都是用海力士的

网友:
上拉的4个位置呢

网友:
技术非常好,厉害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嗯,三星颗粒很少用,有的照图纸改了也不行,都是用海力士的

三星的内存分单晶双晶,内置spd只有一种的话,那么另一种肯定不适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