Y7000烧个洞 怎么修复 看我的方法 你觉得稳不稳定

楼主(2023-10-12):
显存供电烧个洞  不用考虑 显卡显存一套带走  先修补洞 后填坑  中间 地层铜箔也要铺上 散热  抗干扰都要它

最后波形完美 无振铃  有效保证稳定性

最后来点平时随拍

mate book x pro

网友:
真正的大佬

网友:
真正的高手,天花板级别

网友A:
挖洞就没挖好过,越挖越短。  老板用的什么打磨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挖洞就没挖好过,越挖越短。  老板用的什么打磨?

手术刀销    你用打磨笔打磨后也需要用刀销一圈 不然 不同层的铜薄会碰一起

网友:
这才是高手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手术刀销    你用打磨笔打磨后也需要用刀销一圈 不然 不同层的铜薄会碰一起

恩 手法的问题吧,我都是斜着有角度的打磨 想着不会碰在一起。。  可能还是碰在一起

网友:
膜拜大佬

网友:
大神级别的,这个情况一般都放弃了,担心返修,关键是客户不愿意出钱

网友C:
补了不会再烧吗?8694 8960基本都会烧

网友:
能这样修的都是大佬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补了不会再烧吗?8694 8960基本都会烧

不会哦    可能是幸存者偏差的缘故 我感觉 修过的华为主板比换新的没烧过的主板更加稳定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不会哦    可能是幸存者偏差的缘故 我感觉 修过的华为主板比换新的没烧过的主板更加稳定

显微镜飞的线吗 看那个引脚这么多线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显微镜飞的线吗 看那个引脚这么多线

是的 显微镜

网友:
我的建议是直接断开供电

网友E:
CPU,显卡供电烧糊了,CPU,显卡难保啊!都要换吧!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CPU,显卡供电烧糊了,CPU,显卡难保啊!都要换吧!

显存供电烧了一般都是核心显存一套带走

网友:
看着楼主的产品,师弟我只有佩服的份了,楼主真的是高手啊!

网友:
厉害,我扣洞每次都更严重

网友:
挖洞飞线   板层要挖的有层次感   做好绝缘   供电层补好铜箔很重要   信号飞线就可

网友:
心灵手巧!~牛B~

网友:
烧这样也能补  好厉害

网友F:
显微镜下没有实操过,飞线需要怎么练手?手平时拿着东西都会抖

网友G:
白色的胶叫什么名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白色的胶叫什么名字?

杨长顺的  UV油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显微镜下没有实操过,飞线需要怎么练手?手平时拿着东西都会抖

这个只能练   手抖  需要手有支点   悬空 不抖的 都是大佬

网友:
稳的一批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H:
手工不错,白色用的是什么胶?

网友:
楼主太厉害了,碰到这种问题我一般都放弃,要么就让客户换主板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手工不错,白色用的是什么胶?

杨长顺的UV 胶

网友:
烧这么严重都能修好!技术不错!

网友:
这技术太牛了

网友I:
这样没烧核心吗,就怕烧了核心白费劲

网友:
专业打洞

网友:
确实是大佬,但是不能在坏;下个师傅看到基本直接就放弃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这样没烧核心吗,就怕烧了核心白费劲

核心显存全套换

网友:
牛逼 ! 看到烧板我都是直接退机保平安!

网友:
稳不稳不太清楚,但是技术属实勾牛的

网友:
我看到烧这样的真接放弃了

网友:
我真是服了你, 大神

网友:
这个必须赞赞赞

网友:
这技术!牛
值得学习!

网友:
纯纯手艺人

网友(2023-12-03):
缝缝补补有三年

网友:
郭德纲:坑王驾到

网友:
厉害了,学习,一般这种不搞

网友:
这样的修好还有保修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