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州战神笔记本改集成显卡必杀计

楼主(2023-10-12):
由于神州战神的笔记本显卡电路老是烧胡,如何直接舍弃显卡 开机可以亮机但是进系统后风扇会狂转,一分钟左右电脑就掉电,这是因为EC没有检测的独显的问题,所以可以通过一个小芯片MEC1402 MEC1401 去保护,只需要接1脚3.3   5脚GED    7脚data  8脚CLK ,只要让其和EC通讯就OK.实在听不懂的看图。。。。

网友:
可以改集显

网友:
5脚是GND,楼主的GED打错了哦!

网友A:
论坛上有很多案例了  给你来个效果图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论坛上有很多案例了  给你来个效果图

效果图很好的解释了

网友:
楼主,这小芯片查不到资料,不会用

网友:
路轨学习一下

网友:
谢谢,分享,把温控改一下,知道了

网友:
质料就是 G781

网友:
上次有客户要改集显的,没有搞定,唉

网友:
改集成显卡不用这么麻烦改一下电路就好了

网友:
能改电路的都是大神级别的人物

网友:
遇到可以试下

网友:
试过,单用电池供电的时候还是会掉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