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T510断电重启

楼主(2023-10-12):
经常会重启断电,偶尔也能进系统,进系统后能正常使用,这是什么情况?是CPU乌龟壳管子问题吗,要换的话用什么代换好,有哪种型号可以淘到,还有看论坛说要换掉大电容换哪种好呢?

网友:
进安全模式也没问题,不会重启,待机电流70ma,感觉高了点

网友A:
有可能真是电容问题,但是你最好用示波器测一下

网友B:
测测看看场管温度高不高,不高一般是大电容问题,电容最好用示波器看看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可能真是电容问题,但是你最好用示波器测一下

示波器倒是有,波形要怎么判断好坏呢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测测看看场管温度高不高,不高一般是大电容问题,电容最好用示波器看看波

示波器倒是有,波形要怎样判断好坏呢,楼下拍了下照片,三个小管,三个大管,测了下发现三个小的是上管,三个大的是下管,按承担的电压看不是上管的功率应该更高要用大的吗

网友:
找同型号的代替就是

网友A:
你图片中CPU底座下的这个NEC大电容就是罪魁祸手,你换6个330电容上去就可以,这个电容曾经是很多电脑的通病,你去干掉它,注意高的时候不要把CPU搞得虚焊了,注意控制温度,否则的话你就呵呵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图片中CPU底座下的这个NEC大电容就是罪魁祸手,你换6个330电容上去就可以,这个电容曾经是很多电脑的通病,你去干掉它,注意高的时候不要把CPU搞得虚焊了,注意控制温度,否则的话你就呵呵了

了解了,把工具买到就开始弄,真要搞坏也认栽了,自己动手就图个乐趣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图片中CPU底座下的这个NEC大电容就是罪魁祸手,你换6个330电容上去就可以,这个电容曾经是很多电脑的通病,你去干掉它,注意高的时候不要把CPU搞得虚焊了,注意控制温度,否则的话你就呵呵了

用老虎衔电烙铁把电容搞下来了,所幸没有伤到边上的原件,但手上没有贴片电容,不知道用这样的电解能不能行

网友A:
按理说是可以,但是我没有试过,我一直都是用330,你可以尝试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按理说是可以,但是我没有试过,我一直都是用330,你可以尝试一下

电容太大了,塞不下,淘给几个470的,等到了再装上

网友:
找个报废版,330.470焊接几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