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mos管gate 5v变12v了 想知道是哪里造成的

楼主(2023-10-13):
求助 mos管gate 5v变12v了 想知道是哪里造成的

网友:
断电后你用二极管档打打,看看是不是基极跟源极或漏极短了,大概率击穿?

网友:
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,+5V GATE  和+5V GATE2是两个mos管的G级,
复习一下MOS管的导通条件,G级大于S级3.5v以上才能完全导通,具体值看芯片类型,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 ,UG>US
,这个电路,是5V-5V的二级转换,S级5V,则G级为9v以上,所以12V的G级来控制导通是完全没问题的

网友:
GATE2脚12V不是很正常吗?MOS管的导通条件你没学过吗?

网友:
是不是啊还有旁边电路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