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普暗影精灵2电源适配器不供电问题详述与维修进度记录(2023年10月13日更新)

楼主(2023-10-13):
更新时间:2023年10月9日
笔记本:惠普暗影精灵2
主板:TPN-Q173(DAG35DMBAD0)
问题描述:
1、只使用外部电源供电(不接电池),不开机
2、只用电池,可开机
3、同时使用外部电源+电池,可开机,但是外部电源不给电池充电(显示已连接电源适配器,但实际不充电),直到电池电量耗尽。

初步检查记录:
1、使用的适配器是原装且正常的,
2、笔记本是最近出现的问题,之前是正常的
3、电流不通过PQ1003
4、ACPRES(ACIN)有电压
5、ACDRV低电平(接近0)
6、ACDET(3.22V)
7、PR1031和PR1032接适配器前  和  接适配器后再断开,这前后电阻值有发生较大的变化,断电后静置几分钟再测,电阻值恢复。

初步问题估计:
1、电阻PR1031和PR1032有问题
2、PQ1003有问题
3、PU1001(BQ24738H)有问题

望各位大神有空帮忙看看,谢谢!

更新时间:2023年10月13日
笔记本:惠普暗影精灵2
主板:TPN-Q173(DAG35DMBAD0)

维修情况记录:
1、将PR1031和PR1032加焊后,电源指示灯亮,可以充电,但一会儿后就又不行了。

2、将新的电阻换上,装机测试,电源灯(白灯)不亮,ACDET检测(14V)吓死人,检查一下发现问题是因为焊接温度过高(450℃)导致新焊接的一颗电阻被
     烫坏了,分压就增大了很多

3、将焊机坏了的电阻取下,涂锡膏(183℃),以280℃的烙铁来焊接,装机测试,电源指示灯(白灯)亮,装上电池后充电指示灯(黄灯)亮,且充电正常。

4、充电电量到30%左右时,不充电,拔电源插头,等几分钟再插上去又可以继续充电,但是过一会又不能充了,再怎么拔插也不充电,白、黄灯都不亮。
  (但是电脑可以开机,也能用,就是没法直接用适配器供电,和充电。

麻烦各位大神给点建议,谢谢!

补充内容 (2023-10-15 16:13):
破案(2023.10.15):PR1031和PR1032坏了,第一次没修好是因为焊接虚焊了,重新焊接好后,电脑已正常使用适配器供电且正常充电。

网友:
这个是原理图,电源在第40页

(P40)DAG35DMBAD0.PDF

网友A:
我有台戴尔也有类似问题,搜了一圈,可能是适配器中间针脚位检测问题,惠普应该也有检测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有台戴尔也有类似问题,搜了一圈,可能是适配器中间针脚位检测问题,惠普应该也有检测吧

请问一下,您说的适配器中间针脚位检测是什么意思?适配器检测脚吗?比如上面图片中的ACDET吗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有台戴尔也有类似问题,搜了一圈,可能是适配器中间针脚位检测问题,惠普应该也有检测吧

还是说您指的是AD_ID? 这个信号需要多大的电压是正常?如果这个信号电压不正常,是什么原因导致的?麻烦您有空的时候回复一下,谢谢!

网友C:
惠普电源适配器中间针的电压在0.3-0.5V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惠普电源适配器中间针的电压在0.3-0.5V。

大佬,如果不是这个电压说明什么?

网友:
自顶一下帖子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大佬,如果不是这个电压说明什么?

说明ec有问题,ec需要检测适配器才能给电池充电

网友:
PR1031和PR1032加焊后,电源指示灯亮

网友:
你看一下这个设定脚位电压正常不 如果异常会导致充电充不满 大概是2V左右

网友E:
我记得遇到过2次 直接加焊ec好的,但是用了一段时间还坏

网友F:
换个原装适配器吧,我怀疑搞错方向了,记住一定要原装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说明ec有问题,ec需要检测适配器才能给电池充电

谢谢大佬!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换个原装适配器吧,我怀疑搞错方向了,记住一定要原装

谢谢大佬!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我记得遇到过2次 直接加焊ec好的,但是用了一段时间还坏

谢谢大佬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还是说您指的是AD_ID? 这个信号需要多大的电压是正常?如果这个信号电压不正常,是什么原因导致的?麻烦您有空的时候回复一下,谢谢!

我是业余的,后面大佬回复了

网友:
pQ1010取掉不要试试

网友:
惠普电源适配器中间针的电压如果不是0.3-0.5V,很可能是电源适配器坏了。

网友:
破案(2023.10.15):PR1031和PR1032坏了,第一次没修好是因为焊接虚焊了,重新焊接好后,电脑已正常使用适配器供电且正常充电。

网友:
已经破案了就好,不错啊

网友G:
楼主说:破案(2023.10.15):PR1031和PR1032坏了,第一次没修好是因为焊接虚焊了,重新焊接好后,电脑已正常使用适配器供电且正常充电。

看来楼主的焊工水平有待提升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楼主说:破案(2023.10.15):PR1031和PR1032坏了,第一次没修好是因为焊接虚焊了,重新焊接好后,电脑已正常使用适配器供电且正常充电。

看来楼主的焊工水平有待提升啊

第一次修电脑(自己的),各方面技术都很菜

网友:
大佬,如果不是这个电压说明什么?

网友(2023-11-21):
谢谢楼主分享,我是来学习的,

网友:
问题解决了就好..........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