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彩虹1060-5gd5 显存全报错 求助

楼主(2023-10-13):
各位大神 七彩虹1060-5gd5 显卡诊断卡卡b2 扫描结果所有显存报错 以前1060显卡出现这种情况都是加焊核心有的时候能好但是用不住 这种情况是核心问题吗 还是某一颗显存问题 实在是定位不出来 我发现只要是1060显卡扫显存差不多都是全报错 请教各位大神 难道1060核心坏的确实很多 还是某一颗显存问题 实在是定位不出来

网友A:
这情况不是直接干核心嘛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情况不是直接干核心嘛

1060我发现大部分全是全部报错的   不会都是核心坏吧

网友:
原来如此

我说怎么那么多二修卡都干了核心。先从基本的来,确定了问题再搞啊,动不动干核心可不是什么好事

网友:
查查显存供电有没有异常

网友B:
也没几个显存,换一个测一次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也没几个显存,换一个测一次。

就是换完发现还是一卵样

网友:
核心坏了。

网友:
都是读的错误,可能核心有问题了。

网友:
这个问题  我感觉跟我搞得差不多  现在修好了没

网友:
供电,核心

网友:
我一会儿显卡是能跑完不卡代码,但是不显示,请教是哪里问题?

网友:
学习一下学习一下新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