哪位大佬知道这个波形有问题吗?,电感后端,现在不跑码,电路停在1.2

楼主(2023-10-13):
(图片)

网友:
不行,有杂波

网友:
电容也换了,难道电感问题,

网友:
以前测过靠近电感有杂波,测电容没有

网友:
测电感有波形,测电容没波形,正常

网友:
重植cpu试试,不行就cpu坏了

网友A:
你换电感试试啊,应该是电感的问题

网友A:
刷个BIOS看看电流情况,还有,你的集显供电有吗?没有的话就换CPU吧

网友:
表示看不懂示波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换电感试试啊,应该是电感的问题

已经确认不是电感的问题,测电感后端确实有脉冲波形,测电容输出端就没有了,一条光滑的直线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刷个BIOS看看电流情况,还有,你的集显供电有吗?没有的话就换CPU吧

集显没有一点波形,确认cpu挂了

网友:
大概是多个电感供电靠近电感后端有杂波,单个电感后端没有杂波,有待大家验证

网友:
正常  这不是杂波 是地线干扰

网友:
这种估计都是cpu上管挂了 测的波形

网友:
电感后端不应该是一条直线吗?

网友:
电感后端一般是这样。

网友:
故障是不是公共点短路,cpu供电管穿了????

网友:
天选 特爱烧cpu

网友:
电感后端是直线才对啊,前端有振铃波是正常的。

网友:
点进来学习下经验的。

网友:
后级电容上测没问题就是正常的,电容的作用就是滤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