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样的触角是怎样焊接上去的?可以使用烙铁焊吗?

楼主(2023-10-13):
这是一个投影仪的led灯源,上面有个接线的触角,不知道是如何焊接上去。请各位达人赐教!

网友:
焊接前是这样的

网友:
在加热台上焊接也行,或者用热风枪焊接也行。

网友:
谢谢,热风枪应该多少度比较合适?

网友:
像是压焊的,没有用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