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G3 3579不能充电,插充电器报错不能识别

楼主(2023-10-13):
主板型号是LA-F611P,已经刷过BIOS也不行,更换了9538H也不行,有遇到这样问题的吗,是什么问题

网友:
直接加一个充电模块

网友:
亮机进系统后到官网下载对应的版本BOIS  更新就可以了

网友:
你说的9538H是不是充电芯片?

网友:
重点检查电源检测电路

网友:
查没查过检测针

网友:
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349525-1-1.html

这个帖子你看看,应该能帮上你

网友:
我现在有个联想440P的同样问题,电池可以开机,适配器不能开机,灯亮一会就熄灭。无从下手啊

网友:
先测下条件,电池检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