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系统故障]
换芯片组不一样得主板能保留系统吗

楼主(2023-10-13):
如题,现在蓝屏
芯片
主板

网友:
应该可以啊,只是驱动要重新安装

网友:
完全可才。。。。

网友:
需要安装对应主板驱动,没有安装进不去系统或系统不正常

网友:
你这样操作的话,不一定能进系统,就算进了系统,有很大概率会蓝屏死机。

网友:
WIN10的可以。

网友:
使用工具在PE中清理目标系统的驱动即可。
win7及以下可以用 SkyIAR。
新版win可以用 驱动天空的万能驱动(新老win都可用)。

网友(2023-11-17):
F8,选择安全模式试试,或者未加载驱动模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