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 IH110MS 开机不显示

楼主(2023-10-13):
开机后不显示也不掉电 待机 ,桥,内存,供电都是正常的。 系统管家供电不正常,系统管家的控制芯片供电+VCC3V3只有0.77v。沿着供电找到供电来源。Q96是转二级供电的,待机3.3v转开机3.3v。首先排除供电短路 ,排除断线后,只剩下串联分压,刚好Q69的控制由R956和R954串联分压得出10V电压,测量R954的阻值明显低于原值470K,我直接把它拆掉让12V直接控制场馆导通。

网友:
溜溜,快速解决问题

网友:
高手修本就是快,不服不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