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 IH110MS 1.0 USB3.0不能使用

楼主(2023-10-13):
USB不能使用一般都是供电5v没有,直接找到5v的供电来源,U51是二级转换芯片,供电5脚和控制4脚都正常的,唯一1脚没有输出电压,无疑是芯片U51损坏了。因为这样的芯片转出的供电电流都是很小的,我直接用导线把供电5脚和输出脚相连后解决问题。

网友:
高手修电脑的速度是我们望尘莫及的。

网友:
高手修电脑,厉害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