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分享几片主板维修经验总结

楼主(2023-10-13):
第一个华硕H61M-E故障不能上网第二片是H81M-E 故障为不触发
第三片GA-H81M-S1不触发
第四片H61M-ECPU不工作,开启PG都正常
第五片华擎H81M-HDS无CPU供电
第6片华硕B85M-G故障15秒关机
第七片V星B85M-IE35故障不触发无待机
第八片华硕PRIME-H310M-K R2.0USB不能使用
第九片PRIME-H310M-F R2.0故障USB不能用
第十片磐正 IH81MP-Q3故障有CPU电压无复位
第十一片GA-F2A88XM-DS2 故障不跑码

网友A:
希望能分享更多这样的帖子,已加分鼓励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希望能分享更多这样的帖子,已加分鼓励。

XXXXXXXXX谢谢

网友:
好贴啊,要是详细分析一下怎么找到的更完美

网友:
加分鼓励

网友:
学习了,要是写上怎么判断到的就更好了

网友B:
第四片H61M 是电流检测问题吧?还没修过这种毛病..怎么发现的呢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第四片H61M 是电流检测问题吧?还没修过这种毛病..怎么发现的呢?

对地阻值  、、、、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对地阻值  、、、、

额,没想到这个,好像也没量过这个....

网友:
感谢分享维修经验,要是把过程写一下就好了

网友:
能分享更多这样的帖子

网友:
都是打怪兽学习的经验啊

网友:
够详细的,谢谢分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