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.2固态装win7,总感觉不太好用,给客装后,有时候使用中蓝屏

楼主(2023-10-13):
固态是威刚全新M.2硬盘,不管是X79这种平台,还是H110这种用6,7,8,9,1O,代处理器的平台,好像不如SATA装Wⅰn7稳定

网友A:
阁下真有意思,现在都什么年代了,你怎么还留恋WIN7呢?装win10就不会蓝屏的

网友:
找合适的nvme驱动

网友:
驱动是不是有问题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阁下真有意思,现在都什么年代了,你怎么还留恋WIN7呢?装win10就不会蓝屏的

有些客户,就要win7,有特别要求

网友:
都是用驱动软件打的驱动

网友:
安装windows10系统就好了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阁下真有意思,现在都什么年代了,你怎么还留恋WIN7呢?装win10就不会蓝屏的

还有很多人用WIN7   还有XP 的在一些设备上在用,我就奇怪了,你不用不代表别人不用啊

网友B:
政府单位还是WIN7 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政府单位还是WIN7 的

是的,很多要用WIN7的,不然一些软件用不了

网友:
在很多单位,办公电脑win7还是主力,有些工控方面甚至还在用xp

网友:
政府单位好多是win7

网友:
怎么个不稳定法,我也用m2装win7,而且还是转接卡上的B75主坂,用着还行,没发现不稳定,是不是散热不行?

网友:
我有Wⅰn7自带nvme驱动。可以只接安装win7,就行了

网友:
我有Wⅰn7自带nvme驱动。可以只接安装win7,就行了

726 Bytes, 下载次数: 0, 下载积分: 下载分 -2 分, 下载 1 次

本地一键安装系统.exe

网友(2023-12-20):
10代平台装WIN7那么多电脑就没蓝屏过,硬盘还是NVME的M2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