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佬们,这个是啥芯片呀?电脑插电

楼主(2023-10-13):
大佬们,这个是啥芯片呀?电脑插电没任何反应,啥灯也不亮,开不了机,这个芯片发烫

网友A:
阁下修的是什么电脑呀?板号是什么?有图纸吗?

网友:
看板号,查电路图

网友B:
看结构和布局,上面的跟这一个比较像3、5V供电芯片,芯片发烫如果很严重大概率自身损坏,小几率电感之后的后级有短路,没图纸通过断开电感,用二极管档排查是否是短路,前后哪边短路,然后通过烧机的办法也能临时判断故障点,建议不太懂的话还是送到维修点维修,否则易扩大故障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看结构和布局,上面的跟这一个比较像3、5V供电芯片,芯片发烫如果很严重大概率自身损坏,小几率电感之后的后级有短路,没图纸通过断开电感,用二极管档排查是否是短路,前后哪边短路,然后通过烧机的办法也能临时判断故障点,建议不太懂的话还是送到维修点维修,否则易扩大故障。

发热很严重,上电几乎一瞬间就能烫到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阁下修的是什么电脑呀?板号是什么?有图纸吗?

联想小新air15 2020 ,版号是nm-c811

网友C:
根据图纸,这就是传说中的3V待机芯片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根据图纸,这就是传说中的3V待机芯片

所以开机的原因是他吗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D:
所以开机的原因是他吗?

前面打错了是不开机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前面打错了是不开机

对的,这个家伙坏了就不会开机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对的,这个家伙坏了就不会开机啊

我换了一个新的芯片上去,但上电还是这个地方严重发热

网友:
在线等挺急的

网友:
你换芯片的时候要先去测量一下引脚呀,有的引脚明显短路就不要把芯片焊接上去呀,你不用在线等的,我们有自己的工作,不会一直在线

网友:
楼主啊,你的基础还是有点差呀,确实要多看教程学习,实在不会的话还是去迅维基地学习学习吧,不然的话很耽误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