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gtx1650 花屏

楼主(2023-10-13):
两张都是华硕1650 的卡 原来的卡有8个显存位置 搬过去的有6个显存位置  现在搬过去跑显存报错 gpuz 里面看不到显存容量 bios刷了几个也不行 显存也重新焊过 装不装显存都是一样花屏 是不是显存位置不一样的板子不能移过去 请各位大佬指点下

网友:
原来有几个显存就要搞回几个去,最好是同厂家型号的,不然的话可能要该配置电阻

网友:
两块板子颗粒都是一样的 被搬的板子原来有8个显存位置 现在的板子有6个显存位置
这个卡都是4g的 显存颗粒应该都是1g
被搬的板子显存写的 m12 m11 m10 m9
m4 m3 m2 m1 现在的板子只有m12 m11 m10 m9 m3 m4 这几个位置  bios用的是被搬的板子的  用现在的板子bios点不亮

网友:
显存的问题

网友:
显存调换试过了 结果一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