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BIOS]
有偿求解决报错2nd ecdsa was changed

楼主(2023-10-14):
11代的u,双bios, bios刷上去,u89芯片里面应该是ec程序,有没大佬会修改第二个bios芯片把ec升上去,有偿求解决

网友A:
什么机器 品牌 型号  板号
  都没有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什么机器 品牌 型号  板号
  都没有

D341 x1 yoga6th或者carbon 9th