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块华硕a320m-k 1.03的板子,装x4 950时钟 复位都有,但是不显示

楼主(2023-10-14):
一块华硕a320m-k 1.03的板子,装x4 950时钟 复位都有,但是不显示。装5500直接没复位。搞不懂了!

网友A:
更新最新的主板bios试试,官网查询下是否支持此处理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更新最新的主板bios试试,官网查询下是否支持此处理器

更新了没用

网友:
破案,IO损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