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闪屏维修实例

楼主(2023-10-14):
今天接了个笔记本闪屏的活儿,可以看到闪的特别厉害(图片看不到的,底部我附一个视频链接有想法的可以去看)
外接显示屏看一下,发现外接的显示屏没有问题
由此可以基本判断出几种可能性
1、屏幕损坏
2、屏幕排线损坏或接触不良
3、主板损坏,具体就是显卡输出到显示屏的这一路电路
4、电脑系统故障、内存冗余故障导致输出到显示屏的电路异常
5、电磁干扰,比如笔记本周围又强磁物品进行的干扰。
以上是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可能性,针对这个笔记本来说,第1-2条的概率最大。

先来拔插排线试试,结果没搞定,更换屏幕再测

故障排除,安排上攒劲的节目进行测试~

下面是抖音链接,有想看视频的自己去看(纯粹是方便大家观看,各位管理手下留情,不是打广告~)

网友:
分析的很全面!其中一条,系统问题,我上次就是把一个笔记本装成win10就闪屏,装回win7就正常了。

网友(点评):
这个原因很多,可能是系统文件与某些硬件不兼容,也可能是单纯的驱动文件故障~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~

网友:
针对问题表现,总结病症的思路清晰明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