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内存跑码了,这种跑码的波形要在哪里测量呢?

楼主(2023-10-14):
请问内存跑码了,这种跑码的波形要在哪里测量呢?这种跑码的波形长什么样呀?

网友A:
示波器测量内存总线有4次波形,内存排阻也有持续波形跳动,就是内存是过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示波器测量内存总线有4次波形,内存排阻也有持续波形跳动,就是内存是过了。

我也学到了,原来是如此

网友:
没什么,大家共同进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