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hp227fdw一直提示装入纸张

楼主(2023-10-14):
大神们有知道的吗,什么问题

网友A:
看看纸盒选的对不对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看纸盒选的对不对

这是固定纸盒,不能拿出来的

网友:
看检测纸张的传感器是否正常。

网友:
传感器换了也不行,估计是主板问题

网友:
我遇到过纸张选择错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