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A320M-K USB15秒关机

楼主(2023-10-14):
华硕PRIME A320M-K  USB15秒关机只要把CPU的S-USB -OC#34和S-USB -OC#56两个信号对地短接就可以完美解决

网友:
学习了。。。有图有真想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

网友:
路过,学习,学习楼主分享的维修经验。

网友:
应该是版号下面的2个异或门坏了

网友A:
还是想知道具体是哪里坏了

网友:
华硕的这个设置真有问题 遇到几次了,最后一次一个3.3V的电压异常 腐蚀了导致 换了就好了

网友:
15秒关机,老问题了

网友:
是不是只有ASUS才有15秒 关机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还是想知道具体是哪里坏了

我画圈的这俩了吗,拆了,或者换两颗就行了,拆了的弊端就是主板上的usb34..56不能使用了

网友:
技术非常好,厉害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