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偿求小米A29NB2765点位图

楼主(2023-10-14):
小米RedmiBook15通电3、5、1.8V电压出来了。电流定在0.092。其他电压出不来。这个机器只有电路图点位图,技术不好好难跟。这样应该查哪个方向。bios刷过

网友:
你把电路图传过来,我帮你看一下

网友:
我有个一模一样的CPU短路在修  楼主可以CPU那里拍清楚点吗  、

网友:
我记得电感上1R0的标识都有电才对,另外3 5v那边有两个6脚管子,你测试一下那个是cpu的必要条件,也容易短路

网友:
加焊了CPU不行,最后换了个CPU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