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Z370P D3 主板 不出CPU供电曲折维修经历

楼主(2023-10-14):
这是技嘉的一块大板,收到的时候,可以触发CPU供电没有。桥供电,内存供电都正常。
先是三板斧,拔电池,内存条金手指擦一下,BIOS刷一下。故障依旧。

本着哪个电压不出就修哪里的原则,于是找到了CPU供电芯片。应型号是ISL95866   测量芯片第24脚VDD  为5V 正常,第32脚VDDP为12V 正常   于是怀疑供电芯片有问题,将供电芯片换了。

换了之后故障依旧,于是只能老老实实照着时序来修了,300系列的台式机主板时序,我没有做笔记,参考100系列的主板时序吧,大致都是差不多的,
既然能触发,触发之前的电压就不用看了,一直检查到第14步时,发现VCCSA电压没有出

电路图发现vccsv这个电压只受控于VCCSA_EN_1    而VCCSA_EN_1通过电阻连接到VCCSA_EN   VCCSA_EN直接由IO发出
同时由2_5LEVEL两个电阻分压得到。
测量2_5LEVEL  电压只有0.8V明显偏低,正常应该是2.5V。
再查来源,发现2_5LEVEL也是直接由IO产生,而且在待机时就应该是2.5v了,到这里就只能怀疑是IO问题了

鉴于上次网上买同型号IO时,买到坏的了,这次没有着急定芯片,想先查查资料,100%确定是IO问题时再换。
于是在论坛搜索2_5LEVEL,找到了这个帖子,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074599-1-1.html
根据帖子的提示,才想到,电压虽然是IO产生的,如果后级有短路照样会拉低,打值发现果然有短路,

查图打发现这个电压,除了接刚刚的VCCSA,就只接了两个电容,拆掉旁边的大电容后,果然不短了,保险起见,还是找了个电容补上去了

再上电,VCCSA正常了,可是CPU供电还是没有,这下真的郁闷了,难道还有其他故障?
于是再挨个检查其他电压,发现内存VTT也没有,以为是这个电压的原因,直接换掉了VTT芯片,故障依旧,查芯片条件,芯片8脚供电正常  第7脚开启没有,而开启信号直接是有CPU产生,线索又断了。

然后回头看时序,VTT电压就是有CPU控制产生的,而且要在CPU供电正常后才会有,现在CPU供电都没有,怎么会有VTT电压呢?
哎……  后悔没好好看时序,白折腾半天。

修到这里,也不知道该从哪下手了,
还是想到主板一般不会是多个故障,于是把我拆电容之前的维修尝试复原。
先把刷了的bios还原,故障依旧
再把CPU供电芯片换回去,CPU供电出来了,主板成功点亮
至此,一个小电容引发的问题,终于被我大费周章的解决了

网友A:
技术不错,不过这维修耗修那么长时间,二手主板现在那么便宜。一般维修费多少钱吗?现在修主板利润很高吗?

网友:
那个电容经常坏

网友:
楼主的工匠精神值得学习,学习分享!

网友:
一顿操作猛如虎

后来发现只是一棵电容

网友:
楼主发个原图时序,截图不是太秦楚,感谢

网友:
工匠精神值得学习,学习分享!

网友B:
楼主强,时序逻辑电路清晰,维修时更换零部件多,就是怕走上不归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
技术不错,不过这维修耗修那么长时间,二手主板现在那么便宜。一般维修费多少钱吗?现在修主板利润很高吗?

台机主板维修确实没啥利润,我正在学主板维修,这个就当是练手了,为以后笔记本主板维修打基础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强,时序逻辑电路清晰,维修时更换零部件多,就是怕走上不归路

时序我也是从老师上课的课件上面截图的,没有电子版,你在论坛找一下,应该有很多,我之前的帖子也有整理过笔记本主板的时序

网友:
是的,就是看到其他帖子说拆那个电容,所以才查到那里的

网友:
一波三折的维修,感谢分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