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联想笔记本版号:17807-3M维修

楼主(2023-10-14):
联想笔记本版号17807-3M 故障现象待机0.02不触发 无公共点
充电芯片ISL9538HRTZ-GP-U 测量8脚没有输出供电 更换充电芯片 没有原芯片 用ISL9237HRZ替代
公共点产生 公共点电压7点几V   按开机键没反应  没有待机3v5v
测量EC条件 发现适配器中间针信号AD_ID_R短路
更换EC  机器自动上电开机 故障修复
   发现ISL9538HRTZ可以用ISL9237HRZ替换,无原芯片时,同行可以找9237替换

网友:
不错,不错,楼主的分享太好了。

网友A:
这种我代换都对照PD看半天不然烧了麻烦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种我代换都对照PD看半天不然烧了麻烦

恩恩,不错啊,细节逆袭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种我代换都对照PD看半天不然烧了麻烦

试用的时候可以断开后级就不会烧

网友(2024-11-05):
17807-3 图纸